汽车线束的安全测试有哪些

楼主(2022-09-30):
  汽车线束设计的验证工作随着设计研发的不断细化也越来越精准化,从最初的采用实车路试验证匹配情况;到针对各电器件的单负载测试和全负载测试,用于修正完善设计;最后发展到模拟不同的电器工作工况下电气参数的测量,进行更加完整细化的设计,甚至在各种失效工况下都要确保线束的安全。
  那么如何更好地保证线束的质量安全呢?想要更好的提升线束安全检测能力,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呢?线束测试仪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今天Aigtek安泰电子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
  随着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上电器件的逐渐增多,汽车安全越来越得到重视。汽车线束安全首当其冲引起大家的注意。汽车设计的V模型在设计结束后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测试验证(见图1)。
      随着测试手段完善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测试的项目不断增多,测试的内容也不断完善。
      汽车线束安全测试发展历程
  下图展示了某主机厂的线束安全性测试的发展历程。
      汽车线束安全测试介绍
  整车电气系统的电性能测试主要包括电源系统测试、接地系统测试和线束零部件测试,总体可以将所有的测试分为系统稳定性测试和线束安全性测试。
      汽车线束的安全测试项目主要有负载测试、短路测试和失效测试。
      负载测试主要是对整车电器件在不同工况下工作电流、电压等电参数的测试,目的是为了核实设计状态下电参数的准确程度,根据实测电参数对设计进行优化和修正。根据测试的负载多少又分为单负载测试和全负载测试:单负载测试为单个电器件的电气参数;全负载测试指某个保险丝下所有负载的电气参数。
  短路测试主要分3部分:绝对短路和部分短路(负载保险容量的200%加载和负载保险容量的135%加载)。主要考察保险和导线的匹配情况(以导线温升和保险丝熔断时间为判断基准)。
  失效测试主要考察保险丝和接地失效后是否会出现共电源或共接地点模块之间存在潜在回路,以及出现潜在回路后功能是否正常、导线能否承载潜在电流。
  对于复杂繁琐的线束测试,传统的人工检测效率低下,那么如何才能更高效精准的完成呢?
      ATX-3000线束测试仪功能特点:
  ●测试点数多
  拥有多达4096测试点,通道可快速平滑扩展,测试高效;
      ●功能强大
      通断、耐压、绝缘电阻、二线制电阻测试,能高效准确的剔除短路、断路、误配线等不合格产品,可以说是一机功能顶所有;
  ●智能自学习
      数据对比分析、自动记录测试报告、智能化测试软件、大型数据库,智能MAX;
  ●高压检测自动复位,测试安全可靠
  5寸多点式电容触摸屏+win10操作系统,操作便捷,科技感十足。

网友:
    汽车线束安全测试要看裁线是否符合要求:检查电线的尺寸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型号正不正确。切口一定要整齐,不能划伤电线,并且电线不能有脏污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