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7.4自动生成xnet的原因

楼主(2022-09-30):
    我准备弄一个等长组,中间串了几个电阻,我根本还没有设置任何xnet网络,为什么设置规则里面都已经自动生成了,以前不是要通过菜单——Analyze->Mode Assigment里面手动一个一个的创建的吗?

  我看了一下Capture cis原理图的约束管理器里面也有xnet,也就是说这些xnet是原理图里面自动生成的,然后通过导网表到了PCB里面去的。问题是我原理图里面也没有设置过呀。它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帮你自动设置xnet呢?

网友A:
    想知道 謝謝

网友(点评):
Capture cis 有人先設定的, 不用想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 謝謝

    有辦法不吃這rule進來嗎

网友(点评):
其实自动帮你设定好了xnet也挺好的,省得再去PCB里面一个一个的去设置,而且一条线上串两个电阻好像不太容易设置xnet,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它是按照什么规则来设定xnet的

网友B:
    导出网表时,可以不把原理图设置的电气规则带过来,参考下图勾选此选项即可。

    你这个头像好像是电巢里面的老师?
    好的,好的。你不早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网表时,可以不把原理图设置的电气规则带过来,参考下图勾选此选项即可。

    见鬼,我导网表怎么没有ignore electrical electrical这个选项?

网友:
    用16.6版本的OrCAD就有这个选项,17.4可能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鬼,我导网表怎么没有ignore electrical electrical这个选项?

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你在原理图中启用了Enable Constraint Manager,这个貌似开了会自动生成Xnet,并且关不掉。我上次也碰到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