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差分对中间的间隙能走信号吗

楼主(2022-10-01):
假如差分对从1层打孔到3层走出去,2层是gnd,差分对中间的铺铜都挖掉了,然后1层走过去的线阻抗就不对了,绕过去就没位置走线了,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什么叫差分对中间的间隙?差分对间距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差分对中间的间隙?差分对间距之间?

bga的两个焊盘中间,差分信号通过过孔从其他层走了,本层没有走线

网友(点评):
可以!(高速1g以上不行.)

网友:
没有明白这表达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