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孔到线间距规则检查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22-10-04):
设置的是去除未使用的过孔内层焊盘,打过孔的时候如果打在内层的线上DRC是没提示的,只有再拖动线时才能绕开

网友(点评):
只有關掉非立即顯示, 就是線上檢查, 在拉線或移動時可以設遵守DRC或忽略DRC.

网友A:
    是同属性吗,还是不同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属性吗,还是不同属性

    不一个网络的啊

网友:
    如果是内层无焊盘的过孔的话,应该是用hole到线的规则而不是via到线,可以看一下setup-constraints-modes里面有没有勾选Hole to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