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基准电压和采样范围关系有过关系吗?有的话,是怎么影响的呢?

楼主(2022-10-05):
ad芯片的基准电压和采样范围关系有过关系吗?有的话,是怎么影响的呢?

网友:
    各个AD芯片不尽相同,有的基准电压指示满量程电压,比如0xffff指示的值,有的指示1/2量程等等。总之,由于电源供电带来的电压波动(纹波等)较大,需要一个比较精确的电压可以用来对应量化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