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怎么关联排阻/电容/电阻的网络

楼主(2022-10-06):
  个位,帮忙指教一下,xpedition 怎么关联排阻/电容/电阻的网络,例如USB串联的匹配电阻,怎么把电阻两端的网络关联起来?

网友A:
CES里面设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S里面设置就行

不好意思,帮忙说明一下设置方法,可以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S里面设置就行

谢谢了!  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