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s表格中的内容如何导入allegro中的Fab layer?

楼主(2022-10-07):
如图,客户给的这样的一个stackup xls表格,要如何能导入到allegro中的fab层呢?还是只能手动画和写到fab层?

网友:
都是手动填写的

网友:
这个就是手动的   做叠层表格时候就是使用这个

楼主:
哦哦,有这样的silk能导入表格吗?

网友A:
    你可以做成表格导进去,以后可以套用其它的项目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成表格导进去,以后可以套用其它的项目里面去

麻烦能具体一点吗?关于导表格的我还没弄过,不是很清楚。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具体一点吗?关于导表格的我还没弄过,不是很清楚。
    谢谢!

    做成封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