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实现即供电,还要双向通信的电路怎么实现,只需两根线

楼主(2022-10-08):
    现在要设计一个无源的小东西,里面就是控制一个小电机,这个小东西电源是通过另个设备供电,并还要接受该设备的控制命令,接收到控制命令后,控制电机转动,并返回控制结果给另个设备。这两个设备只能通过两根线来实现,既要供电,还要实现双向通信,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思路给小弟建议下么?在线等

网友A:
    你目前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plc好像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的思路是什么?

    我目前是在小东西端放置了即可大电容,使其在断电时能维持一端时间电压给自身CPU。然后通过断电,供电来实现数据的1和0,但数据发送没问题,回传目前还没什么思路。原理如下图

楼主:
    补充下,这个小东西的PCB板面积只有10mm*10mm的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