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检测市电AC220V无法工作,请问该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10-08):
当有AC220V时,光耦导通,IN信号与GND导通输出地电平信号,当没有AC220V时,光耦不导通,IN信号被3.3V上拉拉高输出高电平。现在焊板子发现光耦一直无法工作,光耦右侧一直处于断开状态。C1贴的1UF电容。有调整R1和R2的阻值都调小到50K 30K,还是不行,光耦没有损坏,请求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R3阻值100K?太大了,改小一点吧!一到几K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规格书,明显R3的值选大了。

网友:
    会不会是R1坏了,484MW就算是1206的电阻也扛不住,换成三个50K的电阻试试

网友:
    光耦输出端一直开路状态!?
    应该是R1R2阻值过大吧!计算后应该选二者之和小于30K,各选12KΩ吧。
    再D2C1是何用?是否光耦被C1放电损坏?D2是为了防止光耦被负半周击穿?

网友:
    光耦需要提供10毫安电路驱动,这样电路参数确定能提供足够电流?如果想用小功率元件组成检测交流电的话有一种电路比较适合就是过零电路这个电路很经典,后续电路在时间上再配合的话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6楼正解,光耦需要最少10毫安的电流来驱动,很明显你的驱动能力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