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序问题一例——电磁干扰和引脚驱动电流约束

楼主(2022-10-08):
FPGA时序问题一例——电磁干扰和引脚驱动电流约束

FPGA时序问题一例——电磁干扰和引脚驱动电流约束 -- .zip

网友:
如果时序差的不多,在1NS以内,可以通过修改综合,布局布线选项来搞定,如果差的多,就得动代码。
看下时序报告,挑一个时序最紧的路径,仔细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先看逻辑级数是多少?是哪种电路有问题,乘法器还是RAM接口数据,先弄清楚哪儿的问题。

网友:
干扰分为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
辐射干扰:干扰源通过空间把其信号耦合(干扰)到,我们正在使用的通电设备的电网络中。
传导干扰: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网络上的信号耦合(干扰)到另外一个电网络中。

网友:
搞时序优化的话,插入寄存器是王道,但也要看具体情况,不一定都得插寄存器,插入寄存器效果不明显的话,先检查一下寄存器插入的位置,如果寄存器不是在关键路径的中间插入而是在某一端的话,确实不大明显。
把关键路径找出来,看时序报告,看是什么原因导致频率上不去,如果是组合逻辑复杂,就优化逻辑或者复制逻辑,如果是DSP延迟大,就选多级流水的,只要想搞到150,就一定可以。

网友:
看时序报告的时候,建议同时对照电路图一起看,这样最直观。
对照代码,自己把关键路径涉及部分的电路图画出来,然后根据时序要求,算一下要插多少寄存器,插哪儿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