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焊盘放在单面,一面焊盘,另一面无焊盘,要通孔的

楼主(2022-10-08):
如何才能把焊盘放在单面,就像图片中,一面有焊盘,另一面没有焊盘,而且要通孔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直接告诉厂家是单面板就行了!

网友:
    库设计时,通孔焊盘所在的层可选。

网友:
    这种在打样或是生产时,直接生产成单面板就可以了,PCB厂是可以直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直接告诉厂家是单面板就行了!

这个方法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