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V直流电源故障

楼主(2022-10-08):
DF1722直流电源输出23v,请问故障可能出现在哪?

网友:
需要电路板照片,才可以判断明细。最好里面的电路,也拍一下。常见的问题点是:调整管击穿了,整流过来的直通了。

网友:
电压调整管部分有问题,测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470Ω调压电位器损坏,造成开路。换一个4.7kΩ的电位器外接,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