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ADS的原理图清晰的导入到word?

楼主(2022-10-08):
如何将pads的原理图清晰的导入到word?

网友:
可以先打印到PDF,再通过PDF转word,试了下可以成功

网友:
PADS没有用过,AD和protel都是直接复制到Word的,挺清晰

网友:
将电路图转移到Word文件中:
1、“剪切”——再次选择Edit/Select/All菜单命令,选取该电路图;执行Edit/Cut剪切命令,将电路图剪切到剪贴板。关闭电路图窗口,返回到Documents窗口。
2、“粘贴”——在Documents窗口,打开Word文档,系统自动进入Word编辑状态;将光标移至需插入电路图位置,执行Edit/Paste粘贴命令,即可将电路图粘贴到Word文档之中。
(完成!)

网友:
可以采用截图软件,截图到word 上。 点击软件的另存为可以选择储存格式,选择pdf格式,然后电路图会输出为pdf,将其截图到word中,该方法的好处是输出元器件的颜色为黑白色,在word上显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