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分析仪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2-10-08):
1、频率响应
衡量一件器材对高、中、低各频段信号均匀再现的能力。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音响器材的相对幅度和频率的函数关系。

2、本底噪声(Noise)
指由于设备硬件本身的原因而给输出信号中增添的多余信号。

3、灵敏度
对放大器来说,一般指达到额定输出功率或电压时输入端所加信号的电压大小;  音箱的灵敏度是指在经音箱输入端输入1W\1KHZ信号时,在距音箱喇叭平面垂直中轴前方一米的地方所测试得的声压级。

4、动态范围
信号最强与最微弱部分之间的电平差。

5、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THD+N)
THD+N是指由设备本身产生的失真谐波频率的总和,它是代表了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的吻合程度。

6、互调失真(IMD)
指由放大器所引入的一种输入信号的和及差的失真。

7、信噪比(SNR)
表示信号与噪声电平的分贝差。

8、立体声分离度
指设备的两个通道之间相互隔离、互不干扰的程度。

9、阻抗
指设备输入信号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

10、阻尼系数
指放大器的额定负载(扬声器)阻抗与功率放大器实际阻抗的比值。 阻尼系数是放大器在信号消失后控制扬声器锥体运动的能力。

11、抖晃(Wow)
指录音机或录音座转速的缓慢变化导致产生不稳定的畸形声音。

12、颤动(dither)
指有意添加在音频信号上用于改善低电平下数字信号的解析力的少量噪声。
13、时基误差(jitter)
指数字音响系统中用作同步的时钟自身在时间上的变化。

14、粉红噪声
每个八度带有相同能量的随机噪声。  常用作测定音响或聆听环境的频谱的测试信号。

15、白噪声
所有频率具有相同能量的随机噪声称为白噪声。 用来测试音箱的谐振和灵敏度的。

网友:
灵敏度测量的准确方法,要支持DUT协议栈的设备;设备应该在基带,TX和RX路径方面完全实现。
这样就能正常测量了。

网友:
阻尼系数是表征滤波器对角频率为w0信号的阻尼作用,是滤波器中表示能量衰耗的一项指标。
阻尼系数的倒数称为品质因数,是*价带通与带阻滤波器频率选择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Q= w0/△w。式中的△w为带通或带阻滤波器的3dB带宽, w0为中心频率,在很多情况下中心频率与固有频率相等。对于滤波器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