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数字电路中影响串扰的因素有那些?

楼主(2022-10-08):
高速数字电路中影响串扰的因素有那些?

网友:
    在高速电路中信号的频率的变高、边沿变陡、电路板的尺寸变小、布线的密度变大,这些因素使得在高速数字电路的设计中,信号完整性问题越来越突出

网友:
    串扰是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由于电磁耦合而在相邻的传输线上产生不期望的电压或电流噪声干扰,信号线的边缘场效应是导致串扰产生的根本原因。

网友:
    干扰线上的分布电容会感应出时变的电场,而受害线处于这个电场里面, 所以变化的电场会在受害线上产生感应电流。

网友:
    线间,层间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