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加密芯片要重点关注哪几项呢 ?

楼主(2022-10-08):
选购加密芯片要重点关注哪几项呢 ?

网友:
    加密芯片的产品使用范围较为广泛,它的位数不定,CPU速度也依照芯片的具体制作方式而决定,所以在采购此类芯片时一定要关注其程序内存的情况!

网友:
    要看芯片是否与使用目的相兼容,影响芯片工作的因素既包括了针脚数还包括了输入和输出数。

网友:
    加密芯片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吧
    而且硬件级别的加密都是机器消耗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