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程序下载到FPGA为什么用烧录?难道只能载入一次程序,之后FPGA的功能就固定...

楼主(2022-10-08):
    把程序下载到FPGA为什么用烧录一词?难道只能载入一次程序,之后FPGA的功能就固定死了?

网友:
    FPGA每次上电都是初始未编程状态,需要从外部eeprom读取信息进行初始化配置。

网友:
    在FPGA中ROM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数据

网友:
    我们下载FPGA有两种:
    JTAG 直接把FPGA配置文件传给FPGA芯片,下载好之后立刻运行,但是断电后,配置丢失,依旧从eeprom里读取上一次的配置。
AS烧录 把FPGA配置文件写入EEPROM芯片内,FPGA本身还是没有功能的,需要断电后,重新上电,从eeprom读取配置,就能正确执行了。
    eeprom是可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