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的厚度和阶梯钢网?

楼主(2022-10-08):
有没有大佬能详细讲解下我们制作钢网时怎么确定钢网的厚度(宽厚比),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开阶梯钢网?

网友:
    阶梯钢网是为了增加爬锡量,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宽厚比(Aspect Ratio) : W/T>1.5 有微小及精密元器件才考虑宽厚比

阶梯钢网有形式

局部减薄模板:STEP-DOWN STENCIL ,用较厚模板印刷FP或μFP元件锡膏时应用 ;局部加厚模板:STEP-UP STENCIL ,较薄模板印刷较大间距或需较多锡膏时应用 ;底部局部腐蚀掏空模板:RELIEF-ETCH  STENCIL 模板上部装保护罩:CAP STENCIL.

网友:
    为了焊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