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变成恒流电路,为什么Q1发烫且被烧坏?

楼主(2022-10-08):
过流保护电路变成恒流电路了,为什么Q1发烫且一会就烧坏了,管子的耐压和电流都够,为什么会被烧?

网友:
Q1不是处于完全导通的状态,S D极之间的电阻比较大。

网友:
换一下三极管的型号,选集极电流大一个等级的看看。

网友:
Q1处于放大特性区间,内阻比较大,所以发热严重;三极管有压降,建议把三极管换成MOS管试试。

网友:
Q1的G极和Q3的C极间串接个K偶左右的电阻看看。

网友:
限流电阻的阻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