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2移植以太网和lwip过程中开发板运行报错作何解释

楼主(2022-10-08):
RT1052移植以太网和lwip过程中,
移植之后,开发板运行报错:

Can not find phy device called "rtt-phy"
检查后发现phy_monitor_thread_entry函数中,调用rt_device_find(“rtt-phy”),而rt_hw_imxrt_eth_init函数中,调用eth_device_init(&(imxrt_eth_device.parent), "e0"),二者使用的设备名称不同,因此执行后find返回的dev==RT_NULL;
自行修改rtt-phy为e0后,依旧报类似错误,debug后,发现dev返回有效,但是dev->ops==null,比对后发现,注册设备时使用的是自定义的结构与rt_device_register函数,而find时,用的是rt_phy_device结构,设备的数据结构好像是对应不上的,尝试修改但是一些使用的函数替代不了,作为一个刚开始使用RT-Thread的人,要完成这个修复难度有些太大了

网友:
最近貌似有针对1170的drv_eth的修改,感觉有可能是这块有修改了

网友:
drv_eth.c文件只增加对rt1170的支持,没有修改原有的处理逻辑

网友:
这块是寻找phy出错,你要看下phy的驱动里面,怎么注册的名称,专注rt_hw_phy_register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