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FPGA解决通信接口问题

楼主(2022-10-08):
采用FPGA解决通信接口问题

  为通信系统器件所提供的接口技术种类繁多,令人困惑。设计者应根据所需功能
选择器件,采用FPGA解决当中的接口和互用性问题。

引言
  在过去两年里,用于消除IC、电路板和系统之间数据传输瓶颈的接口标准层出不
穷,本文将考评通信应用标准部件的某些最流行的标准,并研究众多新标准出现的原
因,此外还探讨设计者可如何解决互用性的难题。
 新兴接口标准综述
  如果查看一下典型通信系统的结构,可以看出很多元件都需要相互进行通信。为
满足数据通道中各种元件的不同需求,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接口标准。要了解各种
接口的优缺点,就需要查看元件本身及每个元件所发生的通信类型。这里将从光电接
口开始,然后逐一介绍内部元件,直至交换架构(switch fabric)。

a.与串并行转换器相连的光电器件
  在高速光纤通信系统中,传输的数据流需要进行格式转换,即在光纤传输时的串
行格式及在电子处理时的并行格式之间转换。串化器-解串器 (一般被称作串并行转换
器) 就是用来实现这种转换的。串并行转换器与光电传感器间的接口通常为高速串行
数据流,利用一种编码方案实现不同信令,这样可从数据恢复嵌入的时钟。视乎所支
持的通信标准,该串行流可在1.25Gb/s (千兆以太网)、2.488Gb/s (OC-48 /
STM-16)、9.953Gb/s (OC-192 / STM-64) 或10.3Gb/s (10千兆以太网)条件下传输。

b.串并行转换器至成帧器接口
  在Sonet / SDH的世界中,光纤中的数据传输往往采用帧的形式。每帧包括附加信
息(用于同步、误差监视、保护切换等)和有效载荷数据。传输设备必须在输出数据中
加入帧的附加信息,接收设备则必须从帧中提取有效载荷数据,并用帧的附加信息进
行系统管理。这些操作都会在成帧器中完成。
  由于成帧器需要实现某些复杂的数字逻辑,因而决定了串并行转换器与成帧器间
所用的接口技术,采用标准CMOS工艺制造的高集成度IC。目前的CMOS工艺不能支持
10Gb/s串行数据流(尽管很多人认为未来的CMOS工艺可以实现此项功能),因此串并行
转换器与成帧器间需要并行接口。目前最流行的选择是由光网络互联论坛 (Optical
Internetworking Forum) 开发的SFI-4,该接口使用两个速度达622Mb/s的16位并行数
据流(每个方向一个)。SFI-4与目前很多新兴接口一样,使用源同步时钟,即时钟信号
与数据信号共同由传输器件传输。源同步时钟可显著降低时钟信号与数据信号间的偏
移,但它不能完全消除不匹配PCB线路长度引起的偏移效应。16个数据信号和时钟信号
均使用IEEE-1593.6标准LVDS信令。该接口仅需在串并行转换器与成帧器间来回传输数
据,距离较短,因此无需具备复杂的流控制或误差检测功能。
  以太网中也存在类似接口。在10千兆以太网PHY的物理编码子层(PCS)与物理介质
连接(PMA)层之间,IEEE-802.3ae规范提供了一种被称作XSBI的接口。这种"10千兆16
位接口"在每个方向都具有16位并行数据流及源同步时钟。数据和时钟均使用
IEEE-1593.6标准LVDS信令。数据通道使用64b/66b编码方案,其时钟频率为644MHz。
  该10千兆以太网规范使用串行接口连接MAC(介质访问控制)层和PHY(物理)层。这
个被称作XAUI的接口,也被称为"10千兆连接单元接口",这是一种使用四通道的串行
接口,每个通道传输2.5Gb/s有效载荷数据,8b/10b编码使每个通道的比特率高达
3.125Gb/s。该接口一般用于连接MAC和包含PHY及光器件的独立模块。根据几家制造商
的多源协议开发的Xenpak光模块使用XAUI接口。后文还将提到XAUI也用于系统背板。

c.成帧器与网络
处理器
及其它元件间的接口  成帧器与网络处理间传输的数据可代表很多不同的数据流。
Sonet/SDH帧中包含的
附加数据表明数据有效载荷中每个数据流的位置,该信息需要在成帧器与网络处理器
及相关器件间传输,如分类引擎和流量管理器。此外,网络处理器和相关器件还实现
各种复杂的任务,如数据包传向交换芯片的时序安排,管理数据包内容以确保没有非
法数据进入网络,以及测量带宽以便特定应用或用户享有优先权。由于这些任务很复
杂,因此需要在成帧器与网络处理器间实施流控制方案。
  成帧器、网络处理器与相关器件间通常使用的接口包括Utopia接口、POS-PHY接
口、SPI接口和Flexbus接口。每个接口的后缀为 "level X",其级别表明标称数据速
率。Level 2即指每个方向的数据速率为622Mb/s,Level 3为2.488Gb/s,level 4为
9.953Gb/s,Level 5为39.8Gb/s。因此POS-PHY Level 4的标称带宽为9.953Gb/s。
Utopia接口是为包含固定长度ATM单元的数据流而设计的。Utopia的规范由ATM论坛颁
布。
  POS-PHY接口 (Sonet物理层上的包) 由PMC-Sierra和Saturn开发,很多特性与
Utopia接口相同,有一项改进功能值得注意,即POS-PHY能满足不同长度数据包的需
要,而Utopia只适用于固定单元长度。这表明POS-PHY接口是为无需ATM层,即可在
Sonet/SDH传输层上直接传输长度变化的IP包的应用而设计的,因此被称作"Sonet上的
数据包"。
lexbus接口由AMCC开发,可处理Sonet传输层上的变长度IP包。AMCC的Flexbus
Level 4已获光网络互联论坛采纳,作为SPI Level 4 Phase 1(一般缩写
为"SPI-4.1"),并已经作为业界标准规范发布。该规范在每个方向上提供64位并行点
至点数据通道,它使用HSTL class 1 I/O,源同步时钟频率为200MHz,还提供四分之
一速率接口和16位并行数据通道。
OS-PHY Level 4也已经被光网络互联论坛采纳,命名为SPI Level 4 Phase 2
(通常缩写为"SPI-4.2")。该接口具有采用IEEE-1593.6标准LVDS的16位并行数据通
道,源同步双数据速率时钟频率最小为311MHz。SPI-4.2的许多应用则使用频率更高的
时钟,因为该接口除了传输数据有效载荷外,还传送包标签和路由信息。因此,设计
者常常采用SPI-4.2,每个信号对的数据速率高达840Mb/s,每个方向的累计带宽可达
13.4Gb/s。
 尽管SPI-4.2是为Sonet上数据包而开发,它已被通信业的其它应用所采纳。作为能
支持多数据流而且每个数据流中都具有流控制的灵活接口,它可用作10G以太网的有效
接口,还可用于存储区域网络(SAN)。目前市场上有各种采用SPI-4.2接口的新产品,
还有一些产品正在开发之中,除了Sonet / SDH成帧器和网络处理器,还包括TCP 卸载
引擎(TOE)和10G以太网MAC。

d.网络处理器与交换架构间的接口
  网络处理器与相关器件及交换架构间的接口有两种类型:一类为不需要在背板传
输数据的接口,另一类为需要在背板传输数据的接口。
  对于第一种接口,位于同一块电路板的网络处理器芯片组和交换架构间的接口可
用CSIX Level 1接口实现。该接口采用CSIX Level 1包格式,包括为交换架构提供路
由指令的报头,以及用于误差检测及纠正的报尾,还包括数据载荷本身。控制CSIX规
范的网络处理器论坛将进一步完善该规范,增加从一个NPU芯片组通过交换芯片传至另
个NPU芯片的额外指令。这将成为CSIX Level 2规范的最主要推进力。该规范还定义了
每个方向中使用至多128个HSTL一类I/O的电气互连,其源同步时钟频率高达250MHz。
CSIX Level 1协议与CSIX Level 1电气规范无关,无论NPU芯片组和交换架构间的经由
背板的通信采用何种电气标准,仍可使用CSIX Level 1协议。
  对于第二种接口,即NPU芯片组与交换架构间需要在通过背板通信,仍然可以使用
CSIX Level 1协议,但这种电气接口并不合适。信号将穿过连接器,从端口卡到达系
统背板,经过数英寸到达另一个连接器,然后进入交换卡。有诸多原因使得越来越多
的设计者选择具有嵌入式时钟的串行接口来实现这些连接。首先,串行接口可最大限度
地减少电路板与背板连接器的引脚数,从而可减小插拔力及对操作系统中电路板的
可能损害。其二,在信号中嵌入时钟和数据的串行接口可完全避免时钟偏移问题。时
钟偏移是PCB中数英寸长的并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三,串行信号的背板设计者还可
提高传输速率,因为不存在时钟偏移,也就没有对未来性能的限制。
  被成功用作串行背板标准的接口是XAUI,它是为10千兆以太网开发的。该规范适
用于通道排列电路,无论四通道轨线长度是否匹配,符合XAUI的器件均能接收无误差
数据。该接口使用差分电流模式逻辑信令,它还采用交流耦合模式,允许电路板间的
参考电压不同。

e.控制板接口
  目前本文所提到的接口都用于"数据通道",即数据从光纤传输介质到达交换架
构,然后返回光纤通道。但由于通信系统具有复杂的"控制板",负责统计数据收集、
流量监视、系统管理及维护等功能,因此需要强大的处理能力运行软件以实现这些功
能。这些构建控制板处理器的接口正如设想的那样,与数据通道的接口明显不同。数
据通道接口主要用于在两个器件间传输数据(即点对点链接),控制板接口则是与具有
不同元件的一个或多个微处理器相连接: 背板收发器、DSP、数据板器件的控制端口
等。实现这些灵活的互连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接口。
  这类系统过去都是围绕多点复接的中心总线构建的。实现PCI总线架构的32位/
33MHz及最近采用的64位/ 66MHz标准已经用于通信系统中。最近64位/ 133MHz PCI-X
更用于高端服务器。但是,由于数据板处理的带宽已经增加,控制板的带宽也要提
高。很多设计者发现共享总线带宽不足以满足多个器件的需求。因此,出现一类新型
接口。
  这类新接口采用点至点连接,用源同步时钟减少时钟偏移。差分信令可提高数据
传输率,减少交换噪声和功耗。但真正的创新在于使用交换架构或通道器件,实现控
制应用中所需的多点互连。
  已获得Motorola及RapidIO贸易联合会支持的RapidIO是使用交换架构实现点至点
链接的接口。该接口的传输层规定数据如何封装在包中,每个包都具有数据源和目标
信息,交换架构将数据包送往合适的目的地。RapidIO在每个方向上提供8个或16个
位,采用250MHz至1.0GHz双数据速率。此外,串行RapidIO可使用具有8b/10b编码的1
通道或4通道数据,嵌入时钟达3.125Gb/s,它还具有CML差分信令。Motorola已经推出
几种使用并行RapidIO的通信处理器。
MD及HyperTransport联盟开发的HyperTransport使用通道器件实现点至点链接。
数据以包的形式传输,每个包均包括数据源和目标信息。接收数据的通道器件按照数
据包报头确定是将数据传至链中的下一个器件,还是直接处理数据。目前的
HyperTransport规范需要宽度为2至16位的并行数据。未来规范可支持更高速率。PMC
Sierra和BroADCom已经为HyperTransport通信产品推出基于MIPS的处理器。
  PCI-SIG已经推出高速率PCI-X。它们使用与最初PCI-X相同的64位总线带宽,可支
持双数据速率和四倍数据速率。PCI-X 533是速率最快的版本,最大总计带宽达
34.1Gb/s。

解决接口冲突
  设计工程师如何面对这些纷繁芜杂的接口标准。实际上,对于给定的设计情况,
设计者选择接口的余地并不大。他们一般根据系统所需的成本及功能,选择合适的标
准产品。设计者必须选择最合适的器件。但这可能导致接口标准冲突,因为最好的标
准器件由于接口标准不兼容,会引起互用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可如此选
择:重新选择与接口兼容的标准器件,但可能会造成不能满足功能需要或系统的成本
要求,或者使用桥接器件避开不兼容的接口。现在已经推出很多具有高性能接口IP及
高速物理I/O的FPGA,可满足10Gb/s以上数据通道的通信系统的要求。
  Actel正在开发各种可编程逻辑器件,结合高级接口技术和最新推出的
Axcelerator系列高速FPGA架构。首款产品将具有速率高达3.125Gb/s的集成串并行转换器
通道和硬连线物理编码子层,它们能自动处理XAUI和串行RapidIO所需的8b/10b编
码和通道排列。这些器件还具有实现LVDS信令的高速通用I/O,可交互使用SPI-4.2、
HyperTransport和并行RapidIO等接口标准。这些器件还将集成各种知识产权内核,以
便应用于要求苛刻的桥接产品。

网友:
SPI通讯,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高速、全双工、同步通信总线,只占用四根管脚用来控制及数据传输。
用于EEPROM、Flash、ADC(数模转换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以 及数字信号解码器上。
是比较重要的通讯协议。

网友:
时序优化时,可以设计,在两个系统之间,用一个POS-PHY接口,用作第三层链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