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大家

楼主(2022-10-08):
我在层叠管理里添加了VCC和GND两个层,是不是最后只要把这两个层敷铜就行了,然后里面就有铜箔了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要设置间隔20mil,最后可以共地。

网友:
内层的地最好不要分割,在表层把需要保护的地,打过孔接内层,保证参考平面完整性

网友:
在布局的时候,尽量将同一类型的电源或者地放在一起,这样敷铜就容易了,不然铜皮有的区域覆盖不到。
铜皮的边角最好走圆弧形,电脑自带英文输入才能切换任一角度,shife+space,
还有记得勾选去掉死区,把铜皮锁住。

网友:
我用的是AD10,最近刚完成一个4层板。
你在中间的VCC,GND可以分割的,比如模拟和数字的分割开,不同网络的铜皮之间预留20mil以上,
选择需要敷铜的层,快捷键P+G,即可设置你需要敷铜的网络,比如模拟GND、数字GND,模拟3.3V、数字3.3V,
把输入法切换为自带的英文状态,shift+空格可以任意切换走线角度(直角、弧形、45°等)
另,除了中间的两个层,还可以在顶层和底层根据实际需要敷铜,也是P+G再设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