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备用电源电路,正常是AC220V过空开然后输入,但是当停电时,启用备用电源

楼主(2022-10-08):
场景是这样的,想做一个备用电源,当主电源AC220V输入断掉的时候,由备用电源开始供电。
前级AC220V打算用一个光耦做一个断电检测电路。
请问这个备用电源电路怎么设计,备用电源可以是高电压蓄电池,也可以是别的什么供电方案。
平常使用主电源时也能给备用电源充电。请大家提供一下过往的经验或设计方案,具体电路图,器件等等,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借鉴一下UPS电源的相关电路。
停电时让AC220V用继电器切换到DC供电,再用逆变器开启。

网友:
建议采用电池组有逆变器对应急电源电路供电,一劳永逸,中间断电切换可以采用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就可以正常切换。
建议电路尽量做的简单才会更稳定可靠。

网友:
市电输入正常时,备用电源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市电稳压器 ,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
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 备用电源立即将电池的直流电能,通过逆变零切换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
现有的UPS产品挺多了,直接采购,可靠性还很高。

网友:
可以用UPS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