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模拟脉冲高度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2-10-08):
cpld的模拟脉冲高度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取一个你预将模拟的脉冲, 在时间轴上以ns为单位分若干份(譬如100ns), 幅度轴分(譬如)2048份, 于是构成了100个11bit的数组. 这个数组显然是很容易压缩的, 因为每个数据只有1位是1,其它位都是0.

网友:
是脉冲的电压幅度,还是电流幅度?
是按照规定产生一个脉冲,还是产生正弦波?还是高次谐波?

网友:
按顺序和特定速度(1ns 1个)释放数组到外部的DAC数模转换

网友:
用DA可以实现,因为CPLD的IO口只能输出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