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射频技术手册

楼主(2022-10-08):
实用射频技术手册

网友:
射频的传输线是电子工程中的专用电缆或者其他结构,用于传输无线电频率的交变电流,就是一条电线么。
双线传输线 就两根线
同轴传输线
微带传输线,PCB板上的导带可以看作是微带线,也有专门做出来当作元件的。
三明治结构和平行板结构。

网友:
传输线变压器,可以实现阻抗变换和平衡转换这2个功能。
从这个角度,把它叫做平衡馈电器更合适。设计包括电路结构设计、磁芯材料设计2大部分。电路参数设计包括确定电路结构、计算传输线特性阻抗以及确定传输线长度等。磁芯材料设计包括磁芯的参数、外型和尺寸。

网友:
功率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就是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的交点
线性部分为直流特性曲线UCE和IC的IV曲线,非线性部分就是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静态工作点一定是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的交点。
静态工作点选的太低,将导致截止失真,反之,则会产生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