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矩阵处理

楼主(2022-10-08):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几千行的矩阵,按照第一列的ID从大到下进行排列得到的,现在想把第一列ID数量小于20的ID删除掉,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做到
    谢谢大家!
例如:data = [1 2 2;1 0 2;2 1 4;2 3 6;2 5 6;3 2 1;3 6 5;3 7 8;3 6 4]

data =

     1     2     2
         1     0     2
         2     1     4
     2     3     6
         2     5     6
         3     2     1
         3     6     5
         3     7     8
     3     6     4
将第一列数量小于3的行删除掉,变成
    data =

         2     1     4
         2     3     6
     2     5     6
         3     2     1
         3     6     5
         3     7     8
         3     6     4

网友A:
    程序如下:
    • clear;clc
    • data = [1 2 2;1 0 2;2 1 4;2 3 6;2 5 6;3 2 1;3 6 5;3 7 8;3 6 4];
    • [row,col] = size(data);
    • index = find(data(:,1)>=3);
    • dataA = ones(length(index),col);
    • for i = 1:length(index)
    •     dataA(i,: ) = data(index(i),: );
    • end
试试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如下:
  • clear;clc

  •   dataA(i,: ) = data(index(i),: );

    Error: Invalid text character. The text '?' contains an unsupported non-ASCII whitespace character.你好,感谢回复,运行出来结果是这样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代码直接粘贴到编辑器里,空格处会出现波浪线,你把波浪线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