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修改覆铜后,会出现下面的违规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08):
重新修改覆铜后,会出现下面的违规提示:modified polygon(allow modified:no),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是修改后的尺寸不符合要求所致。

网友:
你的敷铜需要更新。

网友A:
右击敷铜,点击polygon Actions  然后Repour all 或者selected。

网友:
在preferences中pcb editor--- general---勾上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击敷铜,点击polygon Actions  然后Repour all 或者selected。

按这个操作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