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pcb,ffc的关系和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10-08):
fpc,pcb,ffc的关系和区别有哪些?

网友:
fpc是指柔性电路板,pcb是指印制电路板,ffc是指柔性扁平电缆 。

网友:
制成过程不同

网友:
fpc具有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弯折性好等特点; pcb具有可高密度化、高可靠性、可设计性、可测试性、可维护性等特点;ffc具有厚度薄、连接简单、拆卸方便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