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传感器的数据存在内存卡中

楼主(2022-10-08):
    问题描述,如何将加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其他传感器的数据存在内存卡中

网友A:
    第一步,从传感器里面读取数据。
第二步,把数据写入SD卡。

网友:
    读写内存卡需要有扇区驱动、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从传感器里面读取数据。
第二步,把数据写入SD卡。

    第一步先要建立CPU与传感器之间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