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6.6添加封装库路径不能保存的问题?

楼主(2022-10-08):
关于allegro16.6添加封装库路径不能保存的问题?

网友:
先把favorite项的勾去掉,再修改添加路径,这样就不会丢失路径了

网友:
不能保存 一般是格式转换问题

网友:
直接在ENV文件中修改,这样就不会消失了。

网友:
    检查一下Home环境变量是否设置好,指向的路径中不能有空格、中文、标点符号等非法字符。

网友(2023-02-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