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散热片接地问题

楼主(2022-10-08):
    MOS长期发热,怕破坏D极和散热片之间的绝缘层,如果散热片接地,就会短路DS极。
为了EMC。散热片通过Y电容接S极或地,可以吗

网友:
    有那种散热绝缘垫

网友:
    如果怕短路就不接地,悬空不就可以吗?搞几焊锡脚就行了。

网友:
    这估计不接地过不了EMC,所以想到了Y电容接地,但是一旦绝缘垫损坏,交流通路一样对地短路或者低阻抗,一样是故障的。只不过可能不炸管而已。

    我觉得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很多设备上都用得很成熟了。很多开关电源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