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设计中常用到5V和3.3V两种电源的CMOS芯片

楼主(2022-10-08):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常用到5V和3.3V两种电源的CMOS芯片,请给出三中合理的方法解决不同电压芯片连接的电压兼容问题。
数字电路里的。

网友:
常用的就是用专门电平转换IC,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用电阻分压,但是没有驱动力,或者选用IC,可以接受5V和3.3V电平的芯片

网友:
在我们电路设计中,常常会遇到通信电平转换的问题,在应用电平转换的措施之前还需要判断进行电平转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