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性能对比可以有哪些方面?

楼主(2022-10-08):
手上有两款mcu,想要对比一下这两款MCU在性能上的优劣。想要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评估MCU单体的抗干扰能力是怎样的,此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评估角度和方法可以对此进行评估。
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单体静电和耐压,对于IO口的话就是测试其能承受的尖峰电压?

网友:
评估两款MCU,建议先仔细阅读技术手册,然后参照一下网上的资料。
如果自己来做测评,估计性价比不高,要做严格的测试,成本太高,周期也会非常长。
如果要客户要求非常高,还是选用成熟的大厂的产品,这样时间成本会好一些。

网友:
先搭建测试环境,也可以用NS32F103系列软硬件兼容ST,抗干扰能力优秀。一般通过时钟频率大致可以判断性能,结合指令效率可以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