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实现多个范围的数值筛选

楼主(2022-10-08):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想筛选出满足多个范围的数值,但是使用循环后的结果又会覆盖上次的结果,并且因为筛选出来的数都不一样,我想叠加结果但是说我的串联矩阵维度不一致
A=xlsread('D:\范围.xlsx');%范围一共两列 包括小值和大值,共100个范围
B=xlsread('D:\筛选数据.xlsx');%共2万条数据
d=[];
for i=1:500;
    a(i)=A(i,1);
    b(i)=A(i,2);
    c=find(B<=b(i)&B>=a(i));
    d=[d,c];
end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

网友A:
    不用循环,直接逻辑运算就可以了
    例如找到A 中 1-50  90-100  200-400  三个范围的值直接写

    out=A(A>=1&&A<=50 || A>=90&&A<=100||   A>=200&&A<=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循环,直接逻辑运算就可以了
例如找到A 中 1-50  90-100  200-400  三个范围的值直接写

但是我的范围比较多,有100个,而且值还比较大,A的数值多,有两万条,这样的话挨个写两万条太费时了,并且是只要符合这100个范围的就算符合要求,而不是几个范围。所以还想请大佬帮忙再看一下

网友:
    数值多少无所谓 一次判断就出来了,  范围区间数量比较大如果不常用,就自己慢慢写,如果经常需要修改,自己弄个组装函数,输出判断范围字符串进行自动生成判断语句,然后拷贝到程序里面运行
例如  zz(15-30   40-50)     输出     A>=15&&A<=30 || A>=40&&A<=50
    不管多少范围数量 直接输出就行也可以嵌套在程序里面自己运行 用 eval  把生成的 判断串文字 进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