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相380V交流电转为12V、5V等直流电啊??

楼主(2022-10-08):
    如何将三相380V交流电转为12V、5V等直流电啊??
如题,平时看到的都是220V转的,似乎还没看到380V转的,不知道电路图该怎样,哪里能找到资料啊

网友:
    可以先把380V变为220V

网友:
    火线有三根,UVW黄绿红,其中任意两根就是380V,他们的中性点是零线,是蓝颜色的,任意一根火线和零线就是220V

网友:
    定制三相380V交流电的专用变压器
    次级就是相应的AC15V、9V这样电压

网友:
    将380V用自耦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变成220V,再用220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有零线了,又是小功率的话,直接接火线跟零线就行了。
    它就是220V的。象你平时家里用的单相电,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拉了一跟中性线(零线)跟一跟相线(火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