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的底噪如何测量?

楼主(2022-10-08):
示波器的底噪如何测量?具体如何操作的

网友:
底噪是指示波器的“基线本底噪声”,在示波器的模拟前端和数字转换过程造成的垂直噪声。在不接探头的情况下,设置最灵敏的档位,调节触发电平,使底噪波形稳定显示,再进行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示波器的低噪就是不接入任何信号,将垂直幅度打到最小,看它的低噪和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