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用UC3845做一个Boost电路,出现丢失脉冲和电感电流下不来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08):
想问下用UC3845做一个Boost电路,出现丢失脉冲和电感电流下不来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

网友:
没有看到具体的线路,推测环路补偿可能性较大。

网友:
首先先检查PCB材料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这是前提,之后检查电路周边是否存在寄生电容,这些都需要先排除,如果还存在同样问题,就要确保已经材料是否存在不足,一级级检查确认,可以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