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t_completion_wait不能用在ISR里呢

楼主(2022-10-08):
开发环境:RTT Studio+RTT 4.1.0+STM32F407
欲实现的功能:CANOPEN具有节点保护,节点保护需要类似喂狗那种,定时喂。我是设置一个定时器,然后时间到后,在超时回调函数里写发送CAN数据的事情。
遇到的问题:Function[rt_completion_wait] shall not be used in ISR

网友:
软件定时器还分硬定时器和软定时器。我文章里的使用宝典有说明这俩的区别。你用的默认的硬定时器吧

网友:
    任何阻塞函数肯定不能放在中断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