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CU + CPLD + LCD1602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08):
51单片机mcu + cpld + LCD1602 是什么意思?
用了cpld后,与普通的mcu直接与lcd1602连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单片机来讲,不需要转换成串行数据,CPLD完成地址并行到串行转换输出,这样可能是单片机没有同步串行接口,提高地址写入速度,或减少单片机模拟地址串行输出的程序。
主要可能是由于这个电路图是开发板,便于初学者了解单片机、CPLD及液晶的学习。

网友:
第一:加密,采用这种办法之后别人仿不了。
第二:简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