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MOS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2-10-08):
    在48V电池保护电路中,系统电压范围DC20-60V, 电流DC150A。保护电路的主回路的通断使用MOS控制。如果多MOS并联,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
    是用在BMS中吗?

网友:
    说出来可能不相信,个人觉得驱动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要犯低级错误就行。保护板难点不在驱动。

网友:
    mos直接并联就可以,我做过16个小mos直接并联的,瞬间电流100a,并联的时候注意各mos驱动信号走线长度和宽度尽量一致,各mos的瞬时电流会自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