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 RF 干扰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22-10-08):
    引起 RF 干扰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
    大多数干扰都是无意造成的,发射器配置不正确会引起RF干扰,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故障或设置不正确造成的。

网友:
    有时即使同轴电缆或天线本身一点很小的腐蚀也会产生问题,尽管还不足以引起信号丢失或 VSWR 问题,但腐蚀会像一个品质很差的二极管一样造成细微互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