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芯片

楼主(2022-10-08):
    我现在需要做一块PCB板 要用到FPGA 除了给FPGA提供电源芯片 时钟芯片外,是不是还需要有个FPGA的配置芯片?如果是一般用什么芯片?谢谢!
我用的是xilinx的FPGA xc2v2000 它的配套PROM是什么 ?型号呢?谢谢 我这方面不懂!

网友:
    看你用的FPGA的品牌了,Xilinx的话,用他配套的prom就可以了。大小可以自己选择,根据设计大小决定了,都是通用的。

网友:
    现在大规模的fpga都是基于ram的,程序掉电后就丢失。因此你可以想象,在系统上电后,需要一个外部芯片在短时间内将fpga程序灌到fpga硬件里面;并且,这个外部芯片储存的fpga程序在掉电后是不丢失的。实际上,这个芯片是flash的,例如altera的epcs系列。这就是配置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