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采用自适应网格划分后

楼主(2022-10-08):
    CST采用自适应网格划分后,在时域分析时怎么时间那么长,同样的模型比在HFSS中仿的要慢的多,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跟监视器和宽带远场监视器设置多少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A:
    CST的自适应还是比较弱一点,有的时候,想要尽快得到收敛,可以加密初始网格,比如默认是1/10,可以手动改作1/30,也许第二次pass就收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T的自适应还是比较弱一点,有的时候,想要尽快得到收敛,可以加密初始网格,比如默认是1/10,可以手动改 ...

    好 !!!试问怎么手动剖分网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