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的电磁兼容传导干扰测试主要测试哪些参数?

楼主(2022-10-08):
EMC测试的电磁兼容传导干扰测试主要测试哪些参数?

网友:
电磁兼容传导干扰的测试主要是测量电器电源端子的干扰电压,一般用三种数据表示:峰值、准峰值、平均值。

网友:
    峰值、准峰值、平均值主要要测试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