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绘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10-08):
原理图绘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网友:
无极性元件原理图中的元件引脚标号(通常以1234等标号,与数据手册一一对应)和PCB中对应引脚标号。

网友:
对于集成芯片IC,在建立原理图器件库时,应尽量使同一接口类型的信号放在一起,并且在引脚name上加上适当标注,使原理图层次分明,可读性强。

网友:
在layout前按照原理图checklist进行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