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过孔问题?

楼主(2022-10-08):
用shift+鼠标左键不能过孔,提示JMPVIA_AAAAA - Via usage for this net is restricted 要怎么修改才可以?另外我要在板上钻螺丝孔怎么做?

网友:
过孔要在先设置好,你有没有设置啊?在setup-pad stack,via中设置好。

网友:
钻螺丝孔可以做个元件,这个元件就是一个焊盘,把它当作螺丝孔来用,最好把这个元件接在地网络上。也可以用board outline 画一个螺丝孔,建议用前者。

网友:
你首先要将操作的层设置成顶层和底层,再将过孔添加进来,线路板上的螺丝孔就是画边框,在需要的地方画一个圆形边框,对这个边框设置半径就可以了。

网友:
钻螺丝孔可以做个元件,这个元件就是一个焊盘,把它当作螺丝孔来用,最好把这个元件接在地网络上。也可以用board outline 画一个螺丝孔,建议用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