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C5160 同步降压 60V 3A

楼主(2022-10-08):
    Features

    20-μA Quiescent current in regulation

Input voltage range: 4V-60V

    Output voltage range: 1V-VIN

Integrated upper and lower power MOSFET
    maximum current: 5A

Adjustable frequency range: 200KHz~2MHz

    Automatic switching of CCM/DCM/PFM mode

Adjustable soft-start time and Output voltage
tracking capability

Automatically switched bypass linear power
supply

Provides ultra-low input and output dropout
voltage close to 100% duty cycle

    Internal Compensation

    Power-good flag

    Dynamic Frequency Stretch Technology

    Support large capacitive load start-up

    Protection function: UVLO/OCP/SCP/OTP/OVP

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All pins have ±2000V (HBM) ESD protection

ETSSOP 16-Pin Exposed Pad Package
    Applications

    Industrial power supply

Wide voltage input range power supply

Low ripple low noise power supply

    Automotive electronic power supply
Figure. 1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Description
    ZCC5160 is a step-down DC/DC regulator with an
internal switch, featuring SKIP control mode, which
    combines low quiescent current with high switching
    frequency to achieve high-efficiency regulation over a
wide range of load currents. SKIP mode uses a short
"burst" cycle to switch the inductor current through
    the internal power MOSFET, followed by a sleep
    cycle in which the power switch is turned off and the
    load current is provided by the output capacitor. At
    light loads, burst cycles are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total cycle time, minimizing average supply current
and greatly improving efficiency at light loads.
ZCC5160 has a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of 4V-60V,
    thus minimizing the need for external surge
    suppression components. Making it the best choice
    for wide input power range industrial and high cell
count battery pack applications. ZCC5160 is ideal for
    use in the 48V automotive power bus range.
ZCC5160 features low-value 100mΩ high-side and
80mΩ low-side MOSFET that provide at least 3A
    output current capability with excellent load and line
    transient response.
Additional features include: soft-start, thermal
    shutdown, UVLO undervoltage lockout, gate driver
undervoltage lockout, maximum duty cycle limit timer,
and current limit shutdown timer. It also integrates
output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providing HICCUP
    mode when the FB voltage is low to avoid
    overheating during short-circuit.

网友:
    ■ZCC5160 是一款带内部开关的降压DC/DC稳压器,具备SKIP控制模式,将低静态电流与高开关频率相结合,可在广泛的负载电流范围内实现高效率的稳压。SKIP模式使用短的“突发”周期通过内部功率MOSFET切换电感电流,然后是休眠周期,在休眠周期中,电源开关关闭,负载电流由输出电容器提供。在轻负载时,突发周期占总周期时间的一小部分,使平均电源电流最小化,大大提高了轻负载时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