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序问题——同步接口和输出寄存器布局位置约束

楼主(2022-10-09):
FPGA时序问题——同步接口和输出寄存器布局位置约束

FPGA时序问题——同步接口和输出寄存器布局位置约束 .zip

网友:
数据接口的同步是FPGA/CPLD设计的一个常见问题。
是重点和难点,很多设计不稳定都是因为数据接口的同步有问题。要多小心!!!

网友:
数据接口同步需要添加约束
最好添加适当的约束,特别是对于高速设计,一定要对周期、建立、保持时间等添加相应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