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走线问题?

楼主(2022-10-09):
STM32单片机的SPI信号线,从单片机底下过好还是往外面过好。单片机底下干扰大吗?

网友:
由于PCB尺寸的关系,经常会CPU底部过,目前好像没有出什么问题,理论上CPU底部还是尽量少过线!!

网友:
没有人指点,时间要耗费得多。

网友:
CPU底下尽量避免走线,高频变压器不要走线,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
    CPU周边及底部尽量避免走线,防止强电流热电磁干扰引起控制异常。

网友:
    尽量避免芯片下面过线,可以分层布线。防止干扰或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