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中不直接 LDR PC,"异常地址"?

楼主(2022-10-09):
为什么在中断向量表中不直接 LDR PC,"异常地址"。而是使用一个标号,然有再在后面使用 DCD 定义这个标号。

网友A:
因为LDR指令只能跳到当前PC 4kB 范围内,而 B 指令能跳转到 32MB 范围,而现在这样在 LDR PC, "xxxx"这条指令不远处,用"xxxx"DCD 定义一个字,而这个字里面存放最终异常服务程序的地址,这样可以实现4GB全范围跳转。

网友:
当中断或异常发生的时候,CPU自动将PC指向一个特定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LDR指令只能跳到当前PC 4kB 范围内,而 B 指令能跳转到 32MB 范围,而现在这样在 LDR PC, "xxxx"这条指 ...

LDR 不是可以全空间跳转的吗?
在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中,程序5.3就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DR 不是可以全空间跳转的吗?
在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中,程序5.3就有的。!!

LDR 伪指令通过设置指令缓冲池,才能实现全范围跳转,而 LDR 指令则只能实现 4KB 范围跳转。